[求助] 关于数模混合电路测试问题

楼主(2021-12-17):
芯片包括数字和模拟两个部分,采用模拟电路包数字电路的结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间有很多信号连接,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流片后测到这部分信号?

网友A:
RTL 里加一些 mux logic, 把想看的信号 mux 到一个 pin 上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 里加一些 mux logic, 把想看的信号 mux 到一个 pin 上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

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