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增益级

楼主(2021-12-18):
看近年的paper很多都在用这样的的结构作为LDO的EA,于是动手试了下,我的Av应该没列错吧?
一开始我很疑惑的是i2到底是由谁决定的?根据仿真结果来看,是M4镜像电流到M8回路,电流确定之后,M7的g也确定了,然后M6的G和D也确定了,i1就确定了

所以M5就只是起到了gm5/gm6这个作用?我这么想对吗?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怎么能在不增加功耗的情况下,提高增益呢?(这里不考虑后面的MP管子,我只想的是前面这两级:OTA+正增益级)

网友:
1、看起来很像对称OTA的结构,所以怀疑M3是否接错。2、小信号增益为什么不从右边支路计算,想想环路增益是怎么计算的。3、提高增益无非增大gm和ro,想想gm与ro的表达式与哪些因素有关。

网友:
增加M5678宽长比,增加M9栅驱动的摆率。但是增加了宽长比就意味着需要有大电流来驱动,这是取舍,如果结构固定了,很难不变电流变增益。或者你敢不敢把放大管做在亚于区那是电流增益最大的地方,但是实际做出来很有可能挂掉

网友:
你少算增益了吧,第一级的增益应该是M7出来叠加M8管出来的,一个上拉下拉

网友:
M3和M5连接错了,这样连极性都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