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低功耗LDO设计

楼主(2021-12-18):
要求是设计一个模拟电源电路,要求是总功耗为0.5uW,温漂在-20-80度之间小于2%,其中Bandgap1.2V,LDO1V,参考电流源10nA。由于之前没有接触过LDO,想请教一下,在以低功耗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LDO误差放大器应该选择什么结构?以及如何解读这个题目,按照传统的LDO结构,Vout=(R1+R2)/R2*Vref,Vout>Vref,输入参考电压为1.2V,输出电压如何能达到1V?

网友A:
题目都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都说不清楚

题目就是截图里说的那样

网友:
输出电流没要求吗?输出电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题目就是截图里说的那样

输入电压?没输入电压,0.5uW是什么东西?
输出电容?输出电流?瞬态响应overshoot/undershoot需要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
这是洪老师的课程作业吧

网友B:
你这是找人帮忙做作业吗?哈哈,不难,一个BG,再加两个运放,就OK了

网友:
1.2V分压1V接运放同相端,输出与反相端相连跟随输出,这个运放算是buffer, 提供电流输出的。不行的话运放后面搞个大管子,接栅极,源极接反相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找人帮忙做作业吗?哈哈,不难,一个BG,再加两个运放,就OK了

但是功耗要求这么低,在做运放的时候感觉很难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功耗要求这么低,在做运放的时候感觉很难做

首先确定总的电流是多大,比如500nA,然后再确定每个运放分配的电流大小,先设计出BG,然后再加一个运放作为缓冲,利用电阻分压做出模电电源和数字电源(这个地方最好用两路电路来分压,模拟和数字电压分开)。然后再用1.2V的参考电压来驱动合适尺寸的N管,让其产生10nA的参考电流,通过电流镜传给其他模块。
其实低功耗容易,只是会浪费很多面积,芯片尺寸会很大,但是你这个是作业,所以不用考虑面积这块,电阻和管子尺寸可以随便调整,只要满足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定总的电流是多大,比如500nA,然后再确定每个运放分配的电流大小,先设计出BG,然后再加一个运放 ...

谢谢你!现在有个问题是,我的功率管级因为静态电流很小,所以我的反馈电阻网络总的阻值一共是100M,不知道这样是可行的吗?允许取这么大的电阻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现在有个问题是,我的功率管级因为静态电流很小,所以我的反馈电阻网络总的阻值一共是100M,不知 ...

能不能看一下电路是什么样的?你这个电流也太小了把,我估计只有几个nA把。一般来说差分五管的尾电流至少给个50nA以上,不然你的管子工作点不对。

网友:
唉,我会的东西不多,捡会的说,就是你看看亚阈值的各种单元,亚阈值bg,亚阈值op,亚阈值xx是不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