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相位与增益曲线出现了奇怪的线形?

楼主(2021-12-19):
如图,在低频部分曲线都出现了奇怪的抖动(同样的设置换了一个运放就没有问题)求助!!

网友A:
有没有试试把扫描的频率间隔缩小?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试把扫描的频率间隔缩小?

试过了,一样的结果。感谢!解决了,但是解决方法是重新搭了一个一毛一样的tb,也不知道以前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