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g在pre_sim的网表仿真中出现x的原因?

楼主(2021-12-19):
大家好,求助个问题,在仿真网表的时候,clock gate中有个latch,latch的所有输入没有x,而输出会有x,请问具体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它附近的代码是这样子的,如下面的几个图。

初始的时候应该没有timing violation。应该是primitive latch的Verilog model有漏洞,造成了初始时G2内部latch信号int_res_iq变成X。
附上前面贴过的primitive latch Verilog model,和C家的比较一下,就比较容易看出问题了。第一列v对应的只有1或x, 没有0!
再结合前面贴过的waveform,一起分析一下。
在t=20 (100fs) 的时候,G2 int_res_prectrl 发生 0->1 变化, primitive latch的输入变为v=0, clk=1, d=0。 这个组合在primitive latch的表中是不存在的。 根据Verilog LRM (IEEE1364-2005, 109页),仿真时如果出现表中不存在的输入组合时,primitive的输出变为X。

网友A:
初始状态是否时钟为高?这种状态下 ICG 处于未初始化状态,输出为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状态是否时钟为高?这种状态下 ICG 处于未初始化状态,输出为 X

这个其实遇到的问题有两个:
1.初始状态的clock为低电平;我也怀疑过是初始化就为X;但是综合出的网表有多个latch,只有这个latch会出现x,其它的latch和这个latch相同的输入,其它的latch就不会出现x,我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想出来;
2.这几个综合出的latch都在一个模块中,看具体的网表,这个出x的icg(latch)出的时钟控制后面的逻辑,后面的逻辑再返回来作为这个icg(latch)的输入的en,类似于一个圈,但是后面的逻辑是时序相关的,而且一开始后面的逻辑也没有时钟,前面这个没有时钟的这段时间确实会出现latch后的x,而其它的latch就不会有这个x,真是奇怪了,希望大神给与指导,特别感谢!!!

网友A:
"其它的latch和这个latch相同的输入,其它的latch就不会出现x" -- en, te, clk完全一样吗? 如果完全一样,为什么不合并成一个?感觉应该有细微差别。

“后面的逻辑再返回来作为这个icg(latch)的输入的en,类似于一个圈,但是后面的逻辑是时序相关的” -- 时钟为低,ICG latch 打开,ICG output = en & clk = 0, 后面逻辑里的 DFF 没有时钟,不会改变状态。如果没有 reset 过,DFF 的输出为X,返回到 ICG en = X。 时钟变高时,en = X 被锁进 ICG 的 latch,ICG output = latched en & clk,因为 latched_en = X,ICG output = X,后面逻辑的 DFF 得到的时钟为 X,DFF 的状态为 X,返回到 ICG en 依然为 X。

这个电路需要引入reset 初始化后面逻辑的 D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latch和这个latch相同的输入,其它的latch就不会出现x" -- en, te, clk完全一样吗? 如果完全一样, ...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您说的情况确实是出现x的原因的一种。       但是现在我遇到的情况很奇怪,跟你描述的不太一致,也就是说尽管是个圈,但是在出现x之前所有的输入信号都是正常有数值的,没有x出现。  这个出现x的时刻的原因像您说的一样:这个icg里面有个latch,在从一开始到第一个时钟上升沿来这段时间,这个latch的输出一直是x(latch一直是通的状态),这个输出的x和输入的时钟经过与门输出,但因为之前一直是clk的低电平,与门有0出0,所以这段时间icg的输出一直为0,但当clk为高电平时与门把这个x输出了出去。看波形仿真分析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个x出现的时刻是可以这么解释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综合出的网表有很多的icg,但是唯独这个icg的输出是x,为什么?
       看波形和代码比对了这个icg和其它icg的结构,没有差别,一摸一样。而其它对应的icg的输入输出时序和这个出x的icg一样,当然除了这个icg出x了,其它没有出。这是最让人头疼的现象。关键是为什么?    具体其它的icg内部的latch的输入和这个icg的内部的latch的输入一样,时序信息也一样:一开始输入的clk为低电平,按理说其它icg的内部的latch输出在clk为高电平前也应该是x(latch一直是通的状态),但是波形仿真现象是其它icg内部的latch就是正常,没有x。这个就是这个诡异的现象,请求大神指导。我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想出来。十分感谢。为了方便,我未来找机会把这个仿真对比的波形截屏出来放上来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您说的情况确实是出现x的原因的一种。       但是现在我遇到的情况很奇 ...

"- en, te, clk完全一样吗? 如果完全一样,为什么不合并成一个?感觉应该有细微差别。"
    这个比对了,这个icg和其它的icg输入这个信号完全一摸一样,时序都一样,数值的变化也都一样。至于为什么不合并成一个,我个人理解的是这些个不同的icg对应于外部的不同的逻辑,比如这个icg外部的逻辑和其它icg外部的逻辑不一样。   细微的差别我也认为只有外部逻辑的不同,而对于这个icg和其它icg的比对,确实是代码和输入数值时序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icg输出了x,其它的icg没有出x。很奇怪了,目前要解释为什么这个icg出了x,头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您说的情况确实是出现x的原因的一种。       但是现在我遇到的情况很奇 ...

但是现在我遇到的情况很奇怪,跟你描述的不太一致,也就是说尽管是个圈,但是在出现x之前所有的输入信号都是正常有数值的,没有x出现。  这个出现x的时刻的原因像您说的一样:这个icg里面有个latch,在从一开始到第一个时钟上升沿来这段时间,这个latch的输出一直是xlatch一直是通的状态),这个输出的x和输入的时钟经过与门输出,但因为之前一直是clk的低电平,与门有00,所以这段时间icg的输出一直为0,但当clk为高电平时与门把这个x输出了出去。看波形仿真分析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个x出现的时刻是可以这么解释的

1. 但是在出现x之前所有的输入信号都是正常有数值的,没有x出现
2. 这个icg里面有个latch,在从一开始到第一个时钟上升沿来这段时间,这个latch的输出一直是xlatch一直是通的状态)
如果latchclk低电平打开,那么从初始到到一个时钟上升沿这段时间,latch是打开的,latch的输出应该等于en。如果所有输入信号都是正常逻辑值(x)en也是正常逻辑值,这段时间latch的输出不可能是x
结论就是这个latch比较特殊,是clk高电平打开,而不是clk低电平打开。

下面是一个常用的ICG,这里的latch在低电平的时候是打开的。
有的库里有另一种ICGlatch接时钟的pin没有这个这个小圈圈,表示latch是高电平时候打开。出问题的ICG可能是这一种。

附上另一种ICG做参考,里面是一个高电平打开的latch + OR

CLK low, latch open

CLK low, latch open

CLK high, latch open

CLK high, latch 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现在我遇到的情况很奇怪,跟你描述的不太一致,也就是说尽管是个圈,但是在出现x之前所有的输入信号 ...

感谢您的指导,您说的另一种latch的类型确实有可能是原因的一种,我仔细看一下,之后会复制波形图上来,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您说的另一种latch的类型确实有可能是原因的一种,我仔细看一下,之后会复制波形图上来,感 ...

按照您说的方法分别查看了两个latch的类型,确定了都是后面是与门的类型,也查看了两者是否调用的相同的latch primitive模型,确认了是一个,这就奇怪了一个出x,一个不出x。查看了latch的primitive语法如下,按照语法我理解的是两者应该都是x才对,怎么能一个出x,一个不出呢?。。。。。。

网友A:
从“网表仿真不同的latch对比图片.jpg”来看,有两个信号是明显不同的。
1. int_res__prectrl
G1为0,G2为1。说明G1, G2的SE, EN值是不一样的。估计G1一开始就是EN=0, 而G2一开始EN=1。

2. int_res_iq
G1为0,G2为x。问题发生在int_res_iq变成x的地方。在波形里往左走,一直到找到int_res_iq刚变成x的地方,比较G1, G2的信号有何不同。Debussy/Verdi 有个功能就是在Verilog里显示当前光标所在时间的值。把这个功能打开,就可以在右边的窗口里看到信号的值。比较G1,G2在int_res_iq变成x同一时间信号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网表仿真不同的latch对比图片.jpg”来看,有两个信号是明显不同的。
1. int_res__prectrl
G1为0,G2为1 ...

你好,向左扩大这个波形后发现除了int_res__perctrl信号不同外,其它的都一样,之前也查过用的latch cell单元都一致。如下面的两个图,一个是输出没有x的,一个是输出有x的,在verilog中也对应出了数值。按照前面的primitive.v的网表列出的功能,输出都应为x或者都应没有x才对。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大神指导,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网表仿真不同的latch对比图片.jpg”来看,有两个信号是明显不同的。
1. int_res__prectrl
G1为0,G2为1 ...

您好,这个向左扩大了波形,具体如下两个图,除了int_res__perctrl信号的数值不一样外,其它的输入信号都一样,之前也查了两个icg用了相同的latch单元。按照之前贴出来的primitive.v中的网表功能,我的理解这两个的latch行为应该一致才对,要么一直是x,要么一直是非x才对,现在很奇怪的行为不一致。请大神指导,非常感谢,下面是两个具体的图,在verilog中也显示出了对应的数值,一个是出了x的,一个是没有出x的。相当奇怪了。。。。。。

网友A:
G2 里面的 primitive latch 有问题。 在 delayed_CK 0->1, int_res__CK 1->0 的时候,int_res__prectrl 应该被锁住,这里没有,int_res_iq 依然是 X。
在standard cell verilog model文件中找一下 primitive latch,应该有一个表,决定latch的状态,贴上来研究一下。也许这个表做得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2 里面的 primitive latch 有问题。 在 delayed_CK 0->1, int_res__CK 1->0 的时候,int_res__prectrl 应 ...

你好,下面这个是latch对应的primitive.v 中的图,请大神指导。

网友A:
table 前三列对应v, clk, d; 第四列对应 q 当前的状态; 第五列对应 q 的新状态。
在 int_res__CK failling edge 之前,clk=1, d=1, 59580 这一行应该被执行。但实际上这一行并没有被执行。唯一的可能就是仿真从 time = 0 一直到光标位置,clk, d 的 level 一直没有变化,simulator 一直不需要查这个 table 进行赋值。等到 clk 变低,59583 这一行被执行,q 状态不变,int_res_q 继续为 X。

在 waveform 里查一下 G2 的 CK, EN 从 t=0 到光标处是否一直没有变化 (CK=0, EN=1)。 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le 前三列对应v, clk, d; 第四列对应 q 当前的状态; 第五列对应 q 的新状态。
在 int_res__CK faillin ...

你好,查了一下,这个更奇怪了,出x的在时间上前面d信号从0变成1,一开始两个的对比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查了一下,这个更奇怪了,出x的在时间上前面d信号从0变成1,一开始两个的对比图如下。
...

waveform 和 Verilog 对不起来,感觉显示的 Verilog 不是被执行的那一段。
在 waveform 里双击 0->X 那个边沿,Verdi 会跳到真正被执行的 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veform 和 Verilog 对不起来,感觉显示的 Verilog 不是被执行的那一段。
在 waveform 里双击 0->X 那个 ...

你好,这个确实是那个latch对应的verilog,点了0->x的部分,对应的图片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确实是那个latch对应的verilog,点了0->x的部分,对应的图片如下

...

这个像是工具报了timing violation。
在Verilog里往下看,Timing那一段,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把int_res_iq置为X

楼主(2022-01-28):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是工具报了timing violation。
在Verilog里往下看,Timing那一段,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把int_res_iq置 ...

你好,它附近的代码是这样子的,如下面的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的时候应该没有timing violation。应该是primitive latch的Verilog model有漏洞,造成了初始时G2内部 ...

您分析的挺对的,第一列无0,所以在primitive中没有这个entry,所以输出了x,但是在T=20(100fs)时v=0,clk=1,d=0;变化成了v=0,clk=1,d=1;这组对应数值在T=20前和后都在primitive latch的表中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在T=20前不是输出x,而在T=20后输出是x呢?我可以理解为primitive只有当输入发生变化时才根据对应table表给出输出吗,如果不变化输出就一直为初始状态0吗?但这么理解的话又不满足组合primitive的功能呀?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分析的挺对的,第一列无0,所以在primitive中没有这个entry,所以输出了x,但是在T=20(100fs)时v=0, ...

可以跟G1对比一下。G1 primitive latch输入没变化, 输出保持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跟G1对比一下。G1 primitive latch输入没变化, 输出保持为0。

嗯嗯,确实G1输入没有变化,所以输出没有x;尽管G1输入的v,clk,d在table中也没有对应选项,理论上应该出x,但是出了非x。就这点有些疑惑。
G2有变化输出为x。v,clk,d变化后在table中也没有对应选项,出了x,可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