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N和PNP的基级连接

楼主(2021-12-19):
大佬们有知道下图三个BJT管子起什么作用吗,NPN和PNP的基级连接在一起

网友:
你这电路出处在哪

网友A:
看上去是个钳位,但是你电路不完整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个钳位,但是你电路不完整不好说

感觉是的,左右两个支路只要大于某个电压值,就会导通

网友:
除钳位外也可以用在启动电路,功能相当于识别电平。只看这个结构,猜测是用于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