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噪声设计分析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1-12-19):
   如图上,OTA的输入端的噪声谱密度,gm1是输入管的跨导,NF是噪声系数,
   分子的γ是什么含义??,这个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拉扎维的第七章MOS晶体管部分,对于长沟道器件,γ的值为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拉扎维的第七章MOS晶体管部分,对于长沟道器件,γ的值为2/3,

谢谢,书没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