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压管接上了高压信号 怎么查

楼主(2021-12-20):
TSMC  40nm工艺  想检查出那些低压管接上了高压信号   有谁查过吗    有什么经验吗   谢谢!

网友A:
perc 写个rule 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c 写个rule 简单的

请问您有相关什么脚本范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相关什么脚本范例吗?  谢谢!

等会有空给你写一个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   我也正在想怎么在drc rule里面 用calibre语句写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相关什么脚本范例吗?  谢谢!

perc

perc

SOURCE PATH "/home/disk/study_61/tsmc65_work/verify/cdl/test1.cdl"
SOURCE PRIMARY "test1"
PERC NETLIST SOURCE
SOURCE SYSTEM SPICE

VARIABLE HVIO_PADS "IN?" "?O"

PERC REPORT "perc.rep"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PERC LOAD perclib INIT init SELECT
EOS_device

TVF FUNCTION perclib [/*
package require CalibreLVS_PERC

proc EOS_device {} {
        set rules "Show All core devices connect to HV Pad"
        perc::check_net -netType {HVIOPad} -condition perc_check_cond -comment "$rules"

}
proc init {} {
    perc::define_net_type "Power"    lvsPower
    perc::define_net_type "Ground"   lvsGround
    perc::define_net_type "AllPad"   lvsTopPorts
    perc::define_net_type "HVIOPad" [perc::expand_list [tvf::svrf_var HVIO_PADS] -type net]
    array set ::esdConstants {}
        set ::esdConstants(Core_pmos) [list "pch" "pch_hvt" "pch_hvt_mac" "pch_hvt_macx" "pch_hvtx" "pch_lvt" "pch_lvt_mac" "pch_lvt_macx" "pch_lvtx" "pch_mac" ]
        set ::esdConstants(Core_nmos) [list "nch_hvt" "nch_hvt_dnw" "nch_hvt_dnw_mac"  "nch_hvt_dnwx" "nch_hvt_mac"  "nch_hvtx" "nch_lvt" "nch_lvt_dnw"  "nch_lvt_dnwx" "nch_lvt_mac"  "nch_lvtx" "nch_mac" "nch_macx"  ]
        set ::esdConstants(Core_MOS)  [concat $::esdConstants(Core_pmos) $::esdConstants(Core_nmos)]
}
proc perc_check_cond {net} {
        set select 0
        set result [perc::count -net $net  -subtype $::esdConstants(Core_MOS) -list]
        set result1 [perc::count -net $net -type $::esdConstants(Core_MOS) -list]
        if {[lindex $result 0] != 0} {
                perc::report_base_result -title "Warn:EOS device risk." -list [lindex $result 1]
                set select 1
        } elseif {[lindex $result1 0] != 0} {
                perc::report_base_result -title "Warn:EOS device risk." -list [lindex $result1 1]
                set select 1

        } else {
                set select 0
        }
        return $select
} ; # end proc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   我也正在想怎么在drc rule里面 用calibre语句写出来

目前这个只能检查高压信号TOP层出pin的,不你对应的core mos 定义到 这两个变量里 $::esdConstants(Core_pmos) $::esdConstants(Core_nmos)
对应的高压信号定义到这里
VARIABLE HVIO_PADS "IN?" "?O"
修改上面cdl 路径与cell name
执行calibre -perc 这个r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相关什么脚本范例吗?  谢谢!

SOURCE PATH "/home/disk/study_61/tsmc65_work/verify/cdl/test1.cdl"
SOURCE PRIMARY "test1"
PERC NETLIST SOURCE
SOURCE SYSTEM SPICE
VARIABLE HVIO_PADS "IN?" "?O"
PERC REPORT "perc.rep"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PERC LOAD perclib INIT init SELECT
EOS_device
TVF FUNCTION perclib [/*
package require CalibreLVS_PERC
proc EOS_device {} {
        set rules "Show All core devices connect to HV Pad"
        perc::check_net -netType {HVIOPad} -condition perc_check_cond -comment "$rules"
}
proc init {} {
    perc::define_net_type "Power"    lvsPower
    perc::define_net_type "Ground"   lvsGround
    perc::define_net_type "AllPad"   lvsTopPorts
    perc::define_net_type "HVIOPad" [perc::expand_list [tvf::svrf_var HVIO_PADS] -type net]
    array set ::esdConstants {}
        set ::esdConstants(Core_pmos) [list "pch" "pch_hvt" "pch_hvt_mac" "pch_hvt_macx" "pch_hvtx" "pch_lvt" "pch_lvt_mac" "pch_lvt_macx" "pch_lvtx" "pch_mac" ]
        set ::esdConstants(Core_nmos) [list "nch_hvt" "nch_hvt_dnw" "nch_hvt_dnw_mac"  "nch_hvt_dnwx" "nch_hvt_mac"  "nch_hvtx" "nch_lvt" "nch_lvt_dnw"  "nch_lvt_dnwx" "nch_lvt_mac"  "nch_lvtx" "nch_mac" "nch_macx"  ]
        set ::esdConstants(Core_MOS)  [concat $::esdConstants(Core_pmos) $::esdConstants(Core_nmos)]
}
proc perc_check_cond {net} {
        set select 0
        set result [perc::count -net $net  -subtype $::esdConstants(Core_MOS) -list]
        set result1 [perc::count -net $net -type $::esdConstants(Core_MOS) -list]
        if {[lindex $result 0] != 0} {
                perc::report_base_result -title "Warn:EOS device risk." -list [lindex $result 1]
                set select 1
        } elseif {[lindex $result1 0] != 0} {
                perc::report_base_result -title "Warn:EOS device risk." -list [lindex $result1 1]
                set select 1
        } else {
                set select 0
        }
        return $select
} ; # end proc
*/]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解答
脚本在单张电路图已经跑通并结果正确。但在top 层次化电路时,有一种情况没有报出来 如下图所示:

高亮的那根红色的信号在top 叫VDD_BAT  也是我写进脚本的信号名,他在下层接到了VBAT     结果VBAT在里面有接低压管   但是没有报出来。还希望您能再帮一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专业解答
脚本在单张电路图已经跑通并结果正确。但在top 层次化电路时,有一种情况没有报出 ...

把-netType 改成-pathType 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etType 改成-pathType 试下

不行,您有时间的话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您有时间的话帮忙看看

嗯我搭个case 测试看看有新的再更新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您有时间的话帮忙看看

加我微信吧15151502623.我这边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你那个VDD_BAT 信号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那个VDD_BAT 信号这个地方

好的  我先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URCE PATH "/home/disk/study_61/tsmc65_work/verify/cdl/test1.cdl"
SOURCE PRIMARY "test1"
PERC NE ...

可以检查源漏的,Gate上接的HV管子查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源漏的,Gate上接的HV管子查不到?是什么问题?

我上面截图的case 就是接到gate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源漏的,Gate上接的HV管子查不到?是什么问题?

解决了!我把device 的model定义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OURCE PATH "/home/disk/study_61/tsmc65_work/verify/cdl/test1.cdl"
SOURCE PRIMARY "test1"
PERC NE ...

前辈您看下为什么我这个抓不出来接VDDA的器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看下为什么我这个抓不出来接VDDA的器件呢

你写成rvt的了,电路里时lvt的,你把lvt的也加到rule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写成rvt的了,电路里时lvt的,你把lvt的也加到rule里面去

谢谢前辈,已经解决

网友D(2022-09-23):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个只能检查高压信号TOP层出pin的,不你对应的core mos 定义到 这两个变量里 $::esdConstants(Core_p ...

您好,请问为什么我按照您的脚本跑不出数据呢?有空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为什么我按照您的脚本跑不出数据呢?有空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

使用cdl。如果使用gds 需要include 对于的lvs rule fil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使用cdl。如果使用gds 需要include 对于的lvs rule file

我是把原理图导成cdl,然后把cdl的路径写到脚本了。我的流程是这样的,您看一下对吗?1.写rule
2.run perc
3.引入自己写的rule
4
5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是把原理图导成cdl,然后把cdl的路径写到脚本了。我的流程是这样的,您看一下对吗?1.写rule
2.run per ...

直接calibre -perc -hier  xxx.ru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calibre -perc -hier  xxx.rule

在CIW运行您说的命令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calibre -perc -hier  xxx.rule

好像是脚本的问题,但是我核对了好几遍,代码是一样的啊
提示错误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脚本的问题,但是我核对了好几遍,代码是一样的啊
提示错误如下图

} { 之间有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之间有空格

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elseif没有分开,应该是else if才对。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运行的结果是保存在哪里?怎么打开?

网友E(2023-02-23):
引用 网友A:
使用cdl。如果使用gds 需要include 对于的lvs rule file

  大佬~请教一下perc genrator那个工具里面的esd device,clamp device,CD constraint这几个文件写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呀?
还有就是这些文件在做模块级别的检查时是不是能够通用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请教一下perc genrator那个工具里面的esd device,clamp device,CD constraint这几个文件写的时候 ...

鼠标悬停对应框上面,会有示例说明。

网友:
写个rule呗,加在cmd file中run drc就可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悬停对应框上面,会有示例说明。

  按照提示的格式写了一个,但是还是不对,您可以帮忙看看嘛?

网友F(2023-06-06):
引用 网友A:
perc 写个rule 简单的

请教一下如果想要看懂calibre drc rule 和perc 里的语法,入门的话可以先从什么资料入门呢,或者说看哪些资料适合入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如果想要看懂calibre drc rule 和perc 里的语法,入门的话可以先从什么资料入门呢,或者说看哪些 ...

calibre perc manual 和svrf

网友:
你好,请问是把这些代码复制到文本然后命名成xxx.cmd,然后去calibre perc下面跑刚刚这个cmd rul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为什么我按照您的脚本跑不出数据呢?有空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

我也是这样报的错,请问后面怎么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G:
请问T家带macx后缀的和mac后缀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3-11-27):
引用 网友G:
请问T家带macx后缀的和mac后缀的有什么区别?

同问

网友H:
x的意思是fix,是修正后的器件模型,这个在revision文件里面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x的意思是fix,是修正后的器件模型,这个在revision文件里面可以看出来

这个找电路的,他们肯定清楚的 model上肯定有区别

网友:
请教一下前辈,这个rule 是不是只检查电压和器件不匹配呢,意味着低压信号输入到高压的器件也会报错嘛?我尝试用这个rule后发现level shift报错了,。想请教一下如果想区分低压信号输入到高压器件和高压信号输入到低压器件两种case应该怎么修改rule呢?想先评估overdrive的风险,再检查underdrive可以实现嘛

网友I(2024-01-16):
引用 网友A:
SOURCE PATH "/home/disk/study_61/tsmc65_work/verify/cdl/test1.cdl"
SOURCE PRIMARY "test1"
PERC NE ...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按照这样的代码,在terminal里面输入calibre -perc -hier rule,然后还是不报错连接VDDHV的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按照这样的代码,在terminal里面输入calibre -perc -hier rule,然后还是不报错连接VD ...

perc::check_net -netType {HVIOPAD} 修改成perc::check_net -pathType {HVIOPAD} 试试看

网友(2024-04-07):
请问如果想检查layout里的,只需要加上gds,并include lvs rule即可?

网友(2024-06-20):
你好 请问结果中不显示具体器件是什么问题呀呀

网友(2025-01-12):
引用 网友A:
SOURCE PATH "/home/disk/study_61/tsmc65_work/verify/cdl/test1.cdl"
SOURCE PRIMARY "test1"
PERC NE ...

MARK

网友:
大佬牛叉,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