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稳定性仿真结果的问题

楼主(2021-12-20):
请问坛中大佬,关于LDO的稳定性仿真结果的问题。
如图中类似,它有两种情况:
1、180下降到60左右
2、180下降到20再上升到60。
对于这第二种情况,对LDO有什么影响吗?各方各面的。请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仿真结果看起来很好。带宽很宽。输出电容多少?PCB寄生会不会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看起来很好。带宽很宽。输出电容多少?PCB寄生会不会影响结果?

谢谢回复,这是一篇文章上面的截图,您说得我不是很懂呢

网友:
这个波谷处是不是出现了共轭零点啊。 一般如果频域这种情况我会跑下时域瞬态响应看会不会振荡。
插个眼看有没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