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8个数的排序,综合寄存器资源和时序,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21-12-20):
求助各位大牛!!

网友:
查找表啊

网友A:
同楼上说的,如果是不同的128个数据且数据位宽不大的话,把数据当地址,一起写进RAM里面,写完了以后直接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接以上几楼的,数据位宽不大的情况下,ram查找的方式确实够直接。
现在发现ram这种资源,在做算法的时候,有意想不到的用处。

楼主:
ASIC设计,面积有限,希望在不额外增加存储空间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排序方法来节省cycle。
这128个数在每次排序结束后 会变成新的一组数,再进行排序。
如果使用查找表的话,这个查找表也是需要实时维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说的,如果是不同的128个数据且数据位宽不大的话,把数据当地址,一起写进RAM里面,写完了以后直接读 ...

写ram的时候应该也是要将数据排好序再写吧?我现在的痛点是如何在不增加额外存储的前提下,做排序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ram的时候应该也是要将数据排好序再写吧?我现在的痛点是如何在不增加额外存储的前提下,做排序优化:lo ...

不用排序,比如有一串数据[5559,158, 1879, 1114, 4445,....]这样共128个数据,那写入到RAM的时候就是地址a1=5559, 数据d1 = 5559,地址a2=158, 数据d2 = 158,地址a3=1879, 数据d3 = 1879,地址a4=1114, 数据d4= 1114,...写的时候同时标记数据有效,然后直接读遍历整个RAM,读出来的数据看到有效就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排序,比如有一串数据[5559,158, 1879, 1114, 4445,....]这样共128个数据,那写入到RAM的时候就是地 ...

很巧妙呀!! 但就是耗费ram和读写时序

网友B:
这128个数都是正整数吗?会不会出现相同的数?是全部排序吗?我做过128选8的,唯一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28个数都是正整数吗?会不会出现相同的数?是全部排序吗?我做过128选8的,唯一顺序 ...

都是正整数,会出现相同的,选出最小值和最大值,如果有相同的最大值,还要把选那个序号最小的最大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正整数,会出现相同的,选出最小值和最大值,如果有相同的最大值,还要把选那个序号最小的最大值
...

如果只是选最大值和最小值,就还好呀,做16选2,一共两级排序9个16选2就可以了,组合逻辑 排序,时序逻辑输出,如果128个数的位宽不大,资源占用不多,两个clk就可以出结果。你从0-15排序,加入有相同的数,靠前的值大,靠后的值小,就行了。我当时是128选8,做了4级15个16选8,4个clk,只不过位宽只有3bit,数值的序列id跟着排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