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工艺中要求MIM电容下级板先通过顶层金属再接到器件

楼主(2021-12-20):
GF工艺中要求MIM电容下级板先接到顶层金属再接到器件.不允许直接接到下层金属。,但我们模拟工程师说这是为了防止天线效应,关系不大。所以之前每次用每格纳工艺时为了方便我都是直接接到下级板的,后来芯片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次用GF工艺,工艺手册明确写了,下级板必须先跳到顶层金属再接走。      但公司其他工程师又说直接接到下层没什么问题,想问下大家这样接到底问题大不大?

网友:
GF的工艺,只要不是Class A的错误,都可以waive掉,只不过风险自负
天线效应造成的介质损伤有时不会导致MIM电容直接短路,但是会影响其可靠性,短时间测试可能看不出问题

网友:
如果FAB 可以放行,就听工程师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用来防止ant的 如果是强制要求   只能遵守  否则数据到时候有可能被fab打回来

网友:
我们流片的时候,是要求把所有能解决掉的全部都要解掉,FAB厂只会检查DRC,ERC ,ANT,LVS 他们是不查的,所以没有解掉的error ,就必须要自己承担风险。比如MIM电容这块,FAB厂这么要求确实是为了解决天线效应,但是我们自己选择WAIVE,就自己承担风险。一般我都会解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