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软复位和硬复位对RST管KTC噪声的影响?

楼主(2021-12-20):
求助:软复位和硬复位对RST管KTC噪声的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问的啥哦,你可能还没明白自己要问的是什么;
你可以这么理解,硬复位的作用域 大于或等于 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问的啥哦,你可能还没明白自己要问的是什么;
你可以这么理解,硬复位的作用域 大于或等于 软复位 ...

就是这样的一个电路。当MOS管工作在饱和区时,复位噪声为KT/C;当MOS管工作在亚阈值时,复位噪声为1/2*KT/C ?为什么会有1/2的关系,如果我要推导,应该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