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解决layout中off grid问题

楼主(2021-12-20):
有的时候layout里会有一些线或者device 不在格点上,如果一个个去修改坐标,势必很烦。分享一个脚本,可以快速修改不在格点上的问题。
具体方法如下:1.将putCellOnGrid.il 文件copy到cadence的home的工作目录下;2.打开Cadence virtuoso的CIW窗口;3.打开需要改变格点的layout文件,并将layout全选(Ctrl+A)
4.在virtuoso的CIW窗口里输入两行命令:load “putOnCellsGrid.il”   PutOnGrid(0.005)。此处的0.005是你需要的最小格点。
5.如果程序正常运行,就可以看到运行完后,CIW窗口最后一行是一个t.
PutOnGrid.il脚本如下

procedure( OnGrid( Point )
if(listp( Point ) then
mapcar( lambda((x) OnGrid(x)) Point)
else
round((Point/Grid))*Grid
)
)

procedure( PutOnGrid(Grid)
let(( SelectObj )
SelectObj = geGetSelSet()
foreach( Object SelectObj
cond(
(Object~>objType == "path"
Polygon = leConvertShapeToPolygon(Object)
Polygon~>points = OnGrid(Polygon~>points)
)

(Object~>objType == "polygon"
Object~>points = OnGrid(Object~>points)
)

(Object~>objType == "rect"
Object~>bBox = OnGrid(Object~>bBox)
)

(Object~>objType == "inst" || Object~>objType == "mosaic"
Object~>xy = OnGrid(Object~>xy)
)
)
)
)
)

网友(2023-09-06):
你好,楼主,没看到那个il文件在哪里啊?

网友A:
请问出现Error:argument #2 should be a string(type template =“t”) 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2024-05-13):
感觉不错 改天试一下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A:
请问出现Error:argument #2 should be a string(type template =“t”) 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

在PutOnGrid(0.005)前加一个分号,表示换行,我运行了,但是仍不在格点上

网友B(2024-07-16):
我试了,对器件有用,线还是没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4-11-14):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能发一个il文件吗,这个试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的il文件错了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对器件有用,线还是没用,这是什么原因

我试了下也是这样的

网友(2025-07-18):
请问为啥不能对VIA孔进行操作呢?自己定义了VIA孔,按了快捷键没反应呢

网友:
楼主,有对schematic操作的脚本吗?

网友(2025-10-01):
请问,为什么在学校的虚拟机上用不了,用text编辑的

网友:
请问我怎么写可以绑定快捷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