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分频设计

楼主(2021-12-20):
请问各位前辈,对于小数分频的分频率有较多位的小数(两位以上),是依旧使用DSM调制器呢,还是采用将输出频倍频,然后再分频呢?

网友A:
你可以把你问题说的清楚些吗?分频率是指什么?小数精度?
“是依旧使用DSM调制器呢,还是采用将输出频倍频,然后再分频呢?”这个是什么意思?是指闭环的反馈回路吗?真的搞不清楚你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你问题说的清楚些吗?分频率是指什么?小数精度?
“是依旧使用DSM调制器呢,还是采用将输出频倍频 ...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25M的频率,要求输出一个66.7M的频率,这个时候倍频的话分频比就是2.664;还有一种思路就是我把输出倍频到200M,然后再进行3分频输出得到66.7M.以上两种方法对应DSM调制器控制平均分频比和对输入倍频再进行分频。我就想请教一下,对应小数精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采用传统的DSM调制器,与倍频后再分频那个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25M的频率,要求输出一个66.7M的频率,这个时候倍频的话分频比就是2.664;还有一种思路 ...

小数分频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小数倍频没有听过哈。还有您说的PLL感觉和我们做的不是一个东西。也许你需要的频率频率比较低吧,我们做的输出频率都是几十GHz的。如果是锁相环PLL引入一个分配器其就行吧,使用多模分频器就行,分频数这么小,环路噪声应该不大,那就看vco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数分频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小数倍频没有听过哈。还有您说的PLL感觉和我们做的不是一个东西。也许你需要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