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折叠cascode差分输入端多一条控制支路是什么作用?有人知道哪本书有关于这个的讲解吗?

楼主(2021-12-20):
折叠cascode差分输入端多一条控制支路是什么作用?有人知道哪本书有关于这个的讲解吗?是作为gain-boost的辅助运放存在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得到回复

网友A:
使能控制信号,可以把偏置电流完全拉掉,相当于关闭输入信号。

楼主(2022-01-19):
引用 网友A:
使能控制信号,可以把偏置电流完全拉掉,相当于关闭输入信号。

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关于这个的说明,上面的两篇论文说是用来稳定辅助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的,相当于共模反馈电路的作用,但是原理没细说

网友:
我也举得是使能,这个管子打开,尾电流直接从电源/地释放掉了,运放不工作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把文件上传供大家研究 应用于流水线ADC的开关电容放大器研究与设计_王亮.pdf (3.43 MB , 下载次数: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