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套筒、折叠运放偏置电路的选取,请问哪本书有较为详细的解释吗?

楼主(2021-12-20):
关于套筒、折叠运放偏置电路的选取,请问哪本书有较为详细的解释吗?想要搭一个gain-boost运放,请问辅助运放和主运放采用同一个偏置电路可以吗?除了下面这个还有哪些典型的偏置电路结构吗?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偏置电路的结构 有书或者文章描述嘛

网友: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David Johns. Ken Mart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偏置电路的结构 有书或者文章描述嘛

下面这篇博士论文里的,可以自己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篇博士论文里的,可以自己看看

网友(2025-11-13):
请问Vb1 Vb2是连接在一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