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存器时序问题

楼主(2021-12-20):
请教一个问题:对于多个锁存器相连的路径,后端工具icc和innovus会对其进行时序分析吗?

网友A:
只要不是black box是不是都会分析呢?插个眼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black box是不是都会分析呢?插个眼先

如果分析的话,是怎样分析的呢?
我记得静态时序分析是针对寄存器而言的吧,不清楚是否对锁存器有相应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