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后仿是否跑成功?

楼主(2021-12-20):
咨询一下,从layout提取的后仿真参数已生成响应的calibre view;
然后将calibre 加在仿真器的最前面;

但是仿真跑完后怎么才能知道calibre参数被调用了呢?

网友A:
查看netlist里面有没有提取出来的大量的寄生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netlist里面有没有提取出来的大量的寄生电阻电容

好像没有哎?是直接从simulation里面看还是要CDL提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netlist里面有没有提取出来的大量的寄生电阻电容

找到原因了,提取参数之后的calibre view 没有将其放在symbol下面,这样就不生效了,不能放在test bench下面;

网友(2025-07-13):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提取参数之后的calibre view 没有将其放在symbol下面,这样就不生效了,不能放在test bench ...

楼主能再详细说说具体操作吗,提取出了寄生参数,但是前后仿的图像没有差别,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