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的历史数据如何看设计变量?

楼主(2021-12-20):
adexl中有个History tab,里面存了以前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到每个仿真的corner,全局变量等等,但是看不到设计变量design variables。请问有什么方法能看到以前仿真的设计变量?

网友A:
仿真的simulation路径下找到对应bench的文件夹,找netlist或者psf文件夹下面的文件逐个打开看一下。具体哪个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simulation路径下找到对应bench的文件夹,找netlist或者psf文件夹下面的文件逐个打开看一下。具体哪 ...

找到了叫variables_file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