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eteSelectedFromFPlan

楼主(2021-12-20):
如题 ,这个命令可以删除一些net和cell,但是有个问题,会把网表中的cell也删除掉。   有没有命令和ICC的D 一样,只删绕线和physical only cell的命令啊

网友A:
只删绕线:editDelete -net *
只删physical only cell : deleteFill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删绕线:editDelete -net *
只删physical only cell : deleteFiller *

谢谢回复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