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设计,DAC电容阵列翻转时,电容变化值实际值和理论值不符

楼主(2021-12-20):
12位单端SAR ,DAC采用6+6结构,有单独一个采样电容,结构如下
在比较时,电压翻转值与理论值不符理论公式计算  VREF=1.2V  VCM=1.2V
采样值 Vx=-4096/8191*Vin+VCM
第一次比较值  V1=4096/8192*(-in+1/2*VREF)+VCM
第二次比较值  V2=4096/8192*(-Vin+1/2*VREF+1/4*VREF)+VCM
图片为Vin=1V时的计算
1、单仿SAR逻辑+DAC阵列,电压翻转值正确
2、仿SAR逻辑+DAC阵列+比较器,电压翻转值会相差几十个mV
这个问题是接入比较器后引起,但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呀,请各位大佬看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寄生电容影响,可把比较器换成理想的确认下,然后手动添加一些寄生电容比较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寄生电容影响,可把比较器换成理想的确认下,然后手动添加一些寄生电容比较下影响 ...

仿真验证是比较器的寄生电容的问题,试过把比较器的尺寸改小,改小后寄生电容减小了,但电压翻转还是有点不满足要求。一个方式继续减小preamp输入管尺寸,但有个问题,输入管尺寸太小,会有别的影响吗?
除了这个方式,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减小寄生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验证是比较器的寄生电容的问题,试过把比较器的尺寸改小,改小后寄生电容减小了,但电压翻转还是有点 ...

看看李福乐的讲义,MSB段的寄生电容不会造成线性度问题,建议先仿一下整条曲线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李福乐的讲义,MSB段的寄生电容不会造成线性度问题,建议先仿一下整条曲线线性度 ...

请问整条曲线的线性度应该怎么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