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脚本导出gds疑惑

楼主(2021-12-20):
功能:用脚本导出GDS
内容: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CDSHOME/tools/dfII/bin/strmout \
-library $library \
-strmFile $cellname.gds \
-runDir . \
-topCell $cellname \
-view layout \
-logFile strmOut.log \
-converDot node \
-case Preserve
=================
有两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上面的导出gds脚本利用strmout文件导出gds的过程是怎样的
2、-converDot node \

     -case Preserve

     这两个语句代表什么意思? 符号“\”是两个语句的连接符吗?

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virtuoso gui export gds 的命令形式
\ 换行符
-case Preserve 大小写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virtuoso gui export gds 的命令形式
\ 换行符
-case Preserve 大小写保留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