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中(附图)带源极负反馈共源极电路输出电阻计算问题

楼主(2021-12-20):
在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文第一版)》的P54-P55中提到,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极电路中,漏极电压变化引起漏电流改变的问题。为什么在进行电压分压的时候考虑了从源极看进去的gm+gmb,但在电流计算的时候电流变化量没有计算gm+gmb?如公式(3.64)旁注释所写(见下图)。

P54

P54

P55

P55

网友:
Rs上的电流变化可能就是它变化的电压除以电阻

网友A:
之前刚好写过一篇,供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cucan2014/p/1333457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刚好写过一篇,供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cucan2014/p/13334574.html

十分感谢,受益匪浅!!

网友:
▲I的电流全部时流过RS电阻的,所以电流的变化就是RS的压降除以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