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tran 和 max_fanout

楼主(2021-12-20):
PR的 SDC里面 ,set了 tran 0.3 和 fantout 15但是目前 我run出来 报错。一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应该添加哪些语句让工具收敛呢

我写的如下

网友A:
从report看是在hold mode下。试一下改到setup mode下跑一遍optDesign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setup
optDesign -drv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drv_violation_type max_transition 看一下到底哪里不对,也许I/O constraint有问题

网友A:
是postCTS阶段吗?clock tree 上也有不少 DRV,preCTS 可以理解,postCTS 就显得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ostCTS阶段吗?clock tree 上也有不少 DRV,preCTS 可以理解,postCTS 就显得差了
...

是的post route阶段了。那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report看是在hold mode下。试一下改到setup mode下跑一遍optDesign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setup
op ...

我截图了带个hold,其实setup都跑的,会不会是用了太小的buffer,应该don’t use一些驱动小的buf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report看是在hold mode下。试一下改到setup mode下跑一遍optDesign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setup
op ...

加了-DRV 好像就报错,跑不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DRV 好像就报错,跑不下去了。

是不是density很高了,工具没有upsize的余地了?建议还是先report一两个path,看看到底哪里造成max_transition 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ensity很高了,工具没有upsize的余地了?建议还是先report一两个path,看看到底哪里造成max_trans ...

density约束多少合理?我是0.18um工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nsity约束多少合理?我是0.18um工艺的。

回到第一个贴子。
setOptMode -maxDensity 0.85
这里0.85有点小,建议去掉试试,默认是0.95
.18um,如果速度不快,四层金属,90%+都见过。通常建议一开始70%-80%,走通后再看能否减小面积。

set_max_fanout 15 [current_design]
感觉15比较小,25,30应该都可以,不过这个数字bu重要。

Flow里post place/preCTS有跑过optDesign吗?通常post place/preCTS至少跑一下optDesign -drv,以后收敛方便。如果用的是place_opt_design,要在跑这个命令前设置好setOptMode。place_opt_design会在place后自动跑optDesign。

网表里是否大量X0 cell? 建议一开始就 setDontUse *X0 true
CTS里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不要给小的C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第一个贴子。
setOptMode -maxDensity 0.85
这里0.85有点小,建议去掉试试,默认是0.95

setOptMode -usefulSkewCCOpt standard
你的意思 这个命令要在 place 之前吗

什么命令 是  像 “setTieHiLoMode -maxDistance  40 -maxFanout  3 -createHierPort true“限制tiehi tielo 的 fanout 来 控制 正常器件的fanout 个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第一个贴子。
setOptMode -maxDensity 0.85
这里0.85有点小,建议去掉试试,默认是0.95

的确 n 多 fano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OptMode -usefulSkewCCOpt standard
你的意思 这个命令要在 place 之前吗

setOptMode \
  -addInst true \
  -addInstancePrefix PLC_ \
  -addPortAsNeeded true \
  -allEndPoints true \
  -allowOnlyCellSwapping false \
  -checkRoutingCongestion auto \
  -deleteInst true \
  -downsizeInst true \
  -drcMargin 0.2 \
  -effort high \
  -enableDataToDataChecks false \
  -fixClockDrv false \
  -fixDrc true \
  -fixFanoutLoad true \
...
place_opt_design

这样place_opt_design就知道要优化-fixDrc,-fixFanoutLoad。默认-fxFanoutLoad是fals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 n 多 fanout。。。。

比较奇怪的是工具没有插入buffer tree,不妨在schematic里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为啥这么多power stripes?占用了太多vertical rou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奇怪的是工具没有插入buffer tree,不妨在schematic里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为啥这么多power stripes?占 ...

难道因为 power stripes 过多,导致 v 方向的 route少了之后 对设计影响?
因为感觉能绕通的话,多点power 也没啥不好。。

是啊。怎么没插入buffer ,我也是真的奇怪。是不是又特殊的命令 optiong 是加buffer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OptMode \
  -addInst true \
  -addInstancePrefix PLC_ \

以上 opt 选项 都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 opt 选项 都要吗?

不是全部都要的。推荐看一下手册,看看有什么默认选项对当前设计会造成不良影响。
我习惯选项加多一点,主要是提醒自己每个选项对后续步骤有影响。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因为 power stripes 过多,导致 v 方向的 route少了之后 对设计影响?
因为感觉能绕通的话,多点powe ...

理论上power stripes多一些对IR有帮助。
实际上过多造成vertical方向资源紧张,工具可能会“疯掉”。绕线是绕了,但是留一堆问题,最后跑verify_drc出来一堆头疼的DRC

工具没有插入buffer tree非常可疑。还是建议在Innovus里看一下这个cell的fanout schematic。也许能看出一些端倪。设计中真正high fanout signal不多的,一般就是reset, clock, scan_enable之类。看一下schematic,知道是哪个net,会有帮助。
还有就是查一下SDC,看看有没有dont_touch,dont_touch_network之类。工具一般不会无理由放弃插入buffer t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部都要的。推荐看一下手册,看看有什么默认选项对当前设计会造成不良影响。
我习惯选项加多一点, ...

还想 请教您 几个 常识性的问题

1 我发现 我用了 dont use *x0  ,还是最后帮我放进去了若干个

2 ANTCELL ,,setNanoRouteMode  -routeAntennaCellName  $ANT_CELL
这个命令 是什么阶段加最好呢。 我发现加了这个语句, 有时候会有 2,3个地方short 导致我 LVS 是不clean的

3 tiehi tielo 到底是什么阶段加合理呢。好像 有人是 pre place 的时候加 ,有人是 Postroute的时候加。。。

网友:
1. 看一工具放进去的是什么X0 cell,也许是clock tree上的,工具调skew的时候放进去的

2. Antenna在route的时候放就可以了。
有short,说明NanoRoute已经很困难了。也许是地方不够,也许是routing资源不够。

3. Tie cell可以在pre place,pre CTS放,主要是先把地方占了,免得以后没地方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power stripes多一些对IR有帮助。
实际上过多造成vertical方向资源紧张,工具可能会“疯掉”。绕线 ...

就是 resetn 这个信号,,fanout 托了1000多个。。。晕

reset_n
    inst_dig_ctrl/C1959/Q                   0.063       8.334           -8.271           AND2_X0/Q                    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resetn 这个信号,,fanout 托了1000多个。。。晕

reset_n

看一下这个reset_n是不是误加了set_ideal_network, set_ideal_transition之类。看上去是同步后的reset,有timing要求的,工具通常会buffer tree,没有理由fanout 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reset_n是不是误加了set_ideal_network, set_ideal_transition之类。看上去是同步后的reset, ...

我看过了

没有加, set_ideal_network 都被##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这个reset_n是不是误加了set_ideal_network, set_ideal_transition之类。看上去是同步后的reset, ...

前端反馈  ::  综合是设置成false path的,对reset_n要做reset tre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端反馈  ::  综合是设置成false path的,对reset_n要做reset tree

前端这个思路大体OK,细节上有点问题。
从前面的贴子可以看到
reset_n
inst_dig_ctrl/C1959/Q                   0.063       8.334           -8.271           AND2_X0/Q                    R
这里inst_dig_ctrl里的这个AND有些古怪。通常reset是同步后经过一个DFT MUX出来的,不会是AND。从设计角度看,这个reset电路要仔细研究一下。如果是同步过的reset,有timing要求,在Innovus里一开始就要去掉false path。
而且这个是AND2_X0。*X0应该已经禁用了。估计哪里有个dont_touch工具无法upsize这个AND。

网友B:
为什么.18的transition设这么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18的transition设这么严?

您说对了。。。。前端给我的SDC 他记错了。。。所以他设错了

网友(点评):
哈哈 你应该先看下库里面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这个思路大体OK,细节上有点问题。
从前面的贴子可以看到
reset_n

在Innovus里一开始就要去掉false path

请问 哪些语句去 去掉 false path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Innovus里一开始就要去掉false path

请问 哪些语句去 去掉 false path呢

reset_path_exce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_path_exception

为啥 我innovus 跑出来,没有 vialationg, LVS 反而 有错呢。。有时候。。。

但也不是每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_path_exception

再请教您下,怎么样让 calire 集成到 innovus里面去呢
内嵌到 virutoso 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下,怎么样让 calire 集成到 innovus里面去呢
内嵌到 virutoso 还是比较简单的。。
...

这个真的不知道。Innovus Violation Browser 可以读入 Calibre 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不知道。Innovus Violation Browser 可以读入 Calibre 报告

这个我试过,好像只有DRC 可以 ,LVS 不行

网友C(2022-08-10):
引用 网友A:
从report看是在hold mode下。试一下改到setup mode下跑一遍optDesign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setup
op ...

请教jake哥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setup 我开始理解是bc -wc 模式 切换setup 和hold mode的。
在ocv的模式下,这个命令也适应吗?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jake哥 setAnalysisMode -checkType setup 我开始理解是bc -wc 模式 切换setup 和hold mode的。
在o ...

可以的
-analysisType onChipVariation   # enums={single bcwc onChipVariation}, default=bcwc, user setting
-checkType setup                    # enums={setup hold}, default=setup, user setting

这两个选项互相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analysisType onChipVariation   # enums={single bcwc onChipVariation}, default=bcwc, user s ...

明白了 受教受教

网友(2025-08-25):
引用 楼主:
setOptMode -usefulSkewCCOpt standard
你的意思 这个命令要在 place 之前吗

你好请问一下 你最后的clock net上的DRV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