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中使用PD和PFD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21):
最近在学习拉扎维的锁相环,书上说PD鉴相器在输入输出频率差距大时无法锁定,运用PFD就可以在频率不同时鉴频,到频率接近时再鉴相。
                   图1  PD锁定过程

                   图2 PFD运行原理

我的疑问:
(1)由图2所示PFD无非比PD多判断一下输入和输出频率哪个大,为什么就能扩大频率差的锁定范围了?
(2)书上说PFD在相差大时鉴频为主,在相差接近时转换为鉴相为主,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是如何实现两种功能切换的?

楼主:
书上原话:The use of a PFD in a phase-locked loop resolves the issue of the limited acquisition range. Shown in Fig. 9.24 is a conceptual realization employing a PFD. The dc content of QA - QB is extracted by the low-pass filters and amplifier A1. At the beginning of a transient, the PFD acts as a frequency detector, pushing the VCO frequency toward the input frequency. After the two are sufficiently close, the PFD operates as a phase detector, bringing the loop into phase lock.
想知道普通PD实现锁定的过程和PFD的区别在哪,为什么acquisition range不如PFD?

网友A:
问题很好,不过拉扎维好像没有讨论锁定范围这个问题,可以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好,不过拉扎维好像没有讨论锁定范围这个问题,可以查查资料

新手不知道查什么,书也就拉扎维一本,其他的还没买

网友(2025-05-12):
最近也在学习锁相环,参考着说一下PD和PFD区别:
PD通常由XOR门组成,由电平触发,无法区分频率的快慢,在2pi的周期下,例如0~2pi和-2pi~0的输出电压/相位差曲线是相同的,并且在0~2pi范围内鉴相不是单调的。而PFD因为是边沿触发,所以能判断频率快慢,在0~2pi范围内对LPF充电,在-2pi~0范围对LPF放电,并且呈现单调性。
关于楼主的问题:
1、PD无法判断频率快慢,如果频率差较大,在锁定过程中,一会输出电压升高加快频率,一会输出电压降低频率降低,无法正确锁定。所以只能在接近锁定频率范围时,才能实现锁定。
2、关于PFD的鉴频和鉴相的切换:在频率差较大的时候,频率提高或者降低占主导变化,此时频率还未锁定,所以不存在锁相一说。当频率接近参考频率后,如果此时有相位差,例如输出频率滞后于参考频率,会出现小幅度的频率先提高超过参考频率,相位追赶上后再降低频率,从而达到锁频又锁相的目的。

网友:
PFD可以保证锁定时间相对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