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VS报错问题,LVS报错,初出茅庐的小白,不知道怎么原因,请各路大神赐教下,感谢

楼主(2021-12-21):
LVS报错,初出茅庐的小白,不知道怎么原因,请各路大神赐教下,感谢

LVS报错,初出茅庐的小白,不知道怎么原因,请各路大神赐教下,感谢

网友:
XXX.empty  没加

网友:
我是后端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东西”没有对应的网表信息,但是版图又有,所以报错,解决方法就是1.添加对应的网表信息 2.删掉版图上的layout信息 2.做lvs直接像楼上说的添加。empty文件,应该是忽略掉这部分的意思把

网友:
你那两个subckt没有定义(netlist),但是你的layout里面提取出来了(LVS rule里面定义的).你重新定义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有定义这些器件的文件,一般叫XXX.empty 加在网表里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layout有这两个器件,但网表里没有对应的定义,你需要include一个专门定义器件的文件,include的时候一定要把xxx.empty的全路径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