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link操作报错

楼主(2021-12-2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救

网友A:
这个就是IBUFDS没找到,IBUFDS应该是一个FPGA的原语吧,你是不是直接拿的FPGA代码综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IBUFDS没找到,IBUFDS应该是一个FPGA的原语吧,你是不是直接拿的FPGA代码综合的?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IBUFDS没找到,IBUFDS应该是一个FPGA的原语吧,你是不是直接拿的FPGA代码综合的?  ...

应该用什么综合?

网友A:
FPGA的代码是不能直接拿DC综合,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比如FPGA的原语这种,还有一些FPGA自带的IP,也是不行的。这个得具体代码具体分析了,没法直接给你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的代码是不能直接拿DC综合,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比如FPGA的原语这种,还有一些FPGA自带的IP,也是不行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