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版图virtuoso操作

楼主(2021-12-21):
想请教两个virtuoso的操作,第一个是我有一个PR导成的版图,然后我也通过软件将数字的v档导成了电路,我想把版图和电路的属性连接起来,不知道是否有办法,第二个是virtuoso是否有关于做匹配的工具,主要针对电阻匹配,因为很多时候电路上的电阻finger很多,在匹配时候要人为去拆,这样就没有属性了,所以想问一下软件上是否有工具可能帮助版图快速拆分的,且有一定的属性

网友A:
1.connectivity--update--binding这个对于复杂模块的完成度有限,结束后会有information给到

2.constraint manger里边是可以写match pattern的
前提是电阻写成R0<0:100>这种带独立属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onnectivity--update--binding这个对于复杂模块的完成度有限,结束后会有information给到

请问第二个功能在哪一个菜单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二个功能在哪一个菜单栏下?

window--Assistants--Constraint Manger
然后module Generator--Modgen Pattern Editor

网友B:
我用的617,没有找到这个菜单栏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PR的学习资料,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617,没有找到这个菜单栏

617应该可以的 你search一下

网友C:
好像不行呢,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行呢,怎么操作?

试试在XL模式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