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流分析

楼主(2021-12-21):
想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电流公式计算是怎么推导以及分析的

网友A:
建议放一张参数的图,这个直流点没啥看头。需要知道Q0~Q4的比例关系。

网友B:
ID=(AVDD-2Vbe-R2)/R0,你测一下看是不是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AVDD-2Vbe-R2)/R0,你测一下看是不是量级的

R2的电压是不知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放一张参数的图,这个直流点没啥看头。需要知道Q0~Q4的比例关系。

Q0:1 Q1:4 Q2:1 Q3:4

网友:
由三极管面积不同导致VBE不同,得到电流Iq3=△Vbe/R2=VT*lnN/R2,再利用镜像比例得到镜像电流。

网友A:
我觉得你电路大概率提错了吧。你要想得到电流关系,至少两路电流得相等,可是你这个左边那路没办法和右边电流相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电路大概率提错了吧。你要想得到电流关系,至少两路电流得相等,可是你这个左边那路没办法和右边电 ...

是的,就是不相等的  这个电流还受VDD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