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复位时,复位值变动的时候,仿真结果与预期不符。

楼主(2021-12-21):
大家好。
如题,当前我想实现一个dff, 其复位值是与某一寄存器值有关的,如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 !rst_n ) begin
        a <= b;
    end else begin
        a <= a + 1;
    end

现在问题是,当处于rst_n = 0的时候,信号a并不会伴随b 的改变而变。波形如下:
从代码的角度确实没有沿触发进入alwyas.
但是从电路的角度,试综合出来是一个 带rst, set的dff, 我认为真实的电路下,处于rst_n=0时,a是会随着b的改变而变的。
现在希望能从仿真就能看到这个变化。
不知道有谁也遇到这种情况嘛?不知到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真实的寄存器复位就是指复位到某一个确定的值啊,要么0要么1,不能随着外面信号变化而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实的寄存器复位就是指复位到某一个确定的值啊,要么0要么1,不能随着外面信号变化而变化吧 ...

真实物理层面上,一个dff这么接也是正常工作的。拿门级电路来跑也是可以跑出预期的结果。
但我只大概搜了一下,没找到类似的说法,也许时是这种方法有什么弊端,我不太清楚。

网友B:
这种电路见过,确实会有你看到的RTL vs netlist仿真的mismatch
没有很直接的解决方法,只能间接:
`ifdef SYNTHESIS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else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or b) begin
`endif

网友C:
b 必須是 constant

网友D:
a 伴随 b 的变化而变化只发生在 rst_n 的下降沿吧,图中用红框框出来的地方已经过了 rst_n 的下降沿很久了吧,自然 a 不会伴随 b 的变化而变化;
可以试试再红框的位置处再产生一个 rst_n 的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见过,确实会有你看到的RTL vs netlist仿真的mismatch
没有很直接的解决方法,只能间接:
`ifdef S ...

这种写法sv编译不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b 必須是 constant

这里不用一定是constant根据 门级仿真 和 前项目流片结果 这种写法确实是可以实现的, 功能上复合预期

只是仿真不支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存在某些弊端,望大佬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a 伴随 b 的变化而变化只发生在 rst_n 的下降沿吧,图中用红框框出来的地方已经过了 rst_n 的下降沿很久了 ...

这里就是希望在rst_n 处于0的时候去改变的

网友:
没有时钟边沿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写法sv编译不通过。

过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的,我试过。

好的,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不用一定是constant根据 门级仿真 和 前项目流片结果 这种写法确实是可以实现的, 功能上复合预期

...

話說這DFF畫出來會長怎樣?

网友E(2022-01-22):
引用 楼主:
这里就是希望在rst_n 处于0的时候去改变的

没时钟沿触发,咋会随着b改变呢?只能复位是一个常数。你这样写代码的意义在哪?思考有啥作用么

网友F:
楼主能不能把综合出的电路贴出来看下,看下现在综合工具是不是更加智能了。我以前有个项目就需要默认值根据外部输入的某个信号为0或为1,当时也想写个这样类似功能的电路,后来发现编译都过不了。最后是在复位端和置位端做逻辑,假如选择的是低电平有效的复位和置位寄存器 ,在寄存器前面做了个类似这样的逻辑才实现的:dff.rstn= b? 1'b1:rst_n;  dff.setn=b?rst_n:1'b1;再加上一个带异步复位和异步置位寄存器的描述,才综合出想要的结果。

网友:
reset value 必须接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把综合出的电路贴出来看下,看下现在综合工具是不是更加智能了。我以前有个项目就需要默认值根据 ...

综合后也是对rst,set端进行操作的,版本是dc 2017, 测试代码和对应dc结果如下:

module test(
    input  logic        clk,
    input  logic        rst_n,
    input  logic        b,
    output logic        a
);

    always_ff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 !rst_n ) begin
            a <= b;
        end else begin
            a <= a + 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話說這DFF畫出來會長怎樣?

有综合出来的电路,可以看最新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时钟沿触发,咋会随着b改变呢?只能复位是一个常数。你这样写代码的意义在哪?思考有啥作用么
...

这里是希望在rst_n 释放前dff可以根据寄存器处于不同的状态。

网友F:
没想到新版的工具这么强大,我以前编译都过不了,不过那时用的也不是正版的工具;之所以仿真与实际电路不符,那是因为你RTL描述的不是既带复位又带置位的寄存器,当然仿真结果与你实际电路不符合,仿真是根据RTL的语法来工作,综合工具会智能分析你设计意图;你可以用formal做下RTL VS netlist,估计会对比不过。如果不考虑实际电路情况,仅从SV语法分析,输出的变化点均应在always()的括号中表示,也就是b的变化并没有在always()中,所以当你b变化时,对输出不会产生影响;
总之,你并没有正确通过sv语法来表示你需要设计的电路,之所以综合出你想要的电路那完全是工具的功劳,就好像使用=来描述寄存器一样,仿真时大概率会出错,但综合出来的结果与<=操作是一样的。
你可以使用带复位和置位的寄存器描述来完成你的RTL设计,那样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想到新版的工具这么强大,我以前编译都过不了,不过那时用的也不是正版的工具;之所以仿真与实际电路不符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F:
如果楼主不怕你们领导K你,你只要把你RTL改为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or b) begin
    if( !rst_n ) begin
        a <= b;
    end else begin
        a <= a + 1;
    end
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仿真结果,不过这种RTL写法自己写着玩玩研究下语法还行,实际项目中还是要慎用,目前估计还不是所有的工具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楼主不怕你们领导K你,你只要把你RTL改为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or b) begin
    if ...

好的,我也是觉得这种方式怪怪的所以来问问大家。以后还是采用标准写法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网友:
这种写法实际上没用的,你用spyglass一定给你violation.

ASIC的DFT rule要求所有的节点一定是有初始值。所以b在reset期间,不应该改动。

网友:
不太懂,negedge rst_n,此进程trigger的条件,只会在rst_n negedge发生,所以你的例子,只会在0时刻x->0(negedge),把b的值给a

网友:
没给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