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工艺]更改工艺库器件参数后,对应的schematic原理图参数显示无变化

楼主(2021-12-21):
且导出的网表中,器件的length为30nm,无法编辑修改

网友A:
试一下把Spice in→input→netlist language选成SPICE然后再进行之后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把Spice in→input→netlist language选成SPICE然后再进行之后的操作

嗯嗯,谢谢,。重新把PDK装到其他路径后好了,目前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2-04-17):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重新把PDK装到其他路径后好了,目前问题已解决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能指导一站吗?QQ1058283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