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 antenna error

楼主(2021-12-21):
大家好我是一个研一小白,现在在做TSMC65nm的工艺的版图,在跑antennaDRC的时候出现了M8的error(图一)。我的电容一端接mos的gate,一端接pin。接mos的gate的M8金属不是很长,接pin的M8很长,我也用了跳线来避免天线问题(调到M9再跳回M8)(见图二图三)。 但是还是有天线问题。 想问下前辈们,这个问题到底咋回事,咋解决。。。出错的是上面的大电容。
感谢大家

网友:
error一般应该在接gate的线上,不是接pin那根线

网友A:
每层金属的ant比例值相对于Gate是固定的,你需要的是将它们合理分配;跳线选择在靠近gate端跳,由低往高层跳线或者加泄放的diode;推荐你先了解下ant的原理先;你这里的原因是你这条线上M8太多了做法就是MIM电容出来一小部分后跳下来到底层金属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为什么都用到M8M9了?),反正是合理金属线,over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层金属的ant比例值相对于Gate是固定的,你需要的是将它们合理分配;跳线选择在靠近gate端跳,由低往高层 ...

但是我从mimcap出来就向上跳线还是有这个ERROR。。。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那你直接加个二极管算了(加在这条线上);就可以解决了不用跳任何线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把电容两端的线都往上跳线以后 在接到其他器件上面试试看

楼主:
我试了一下,gate处打一个到OD层的通孔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gate处打一个到OD层的通孔就没事了

这个要注意通孔两端的电压差,超过5伏电压有可能会击穿漏电。

网友B:
如果电容一端接MOS输入端,一端接IO,而电容又是MIM电容就会有这个问题。一般都是IO输入需要MIM做隔值电容,我们那时候是直接waiv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容一端接MOS输入端,一端接IO,而电容又是MIM电容就会有这个问题。一般都是IO输入需要MIM做隔值电容 ...

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