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关于calibre view中没有MOS管器件

楼主(2021-12-21):
咨询一下,在跑后仿真时,calibre view中只有RC器件,没有看到MOS器件,这个是不是不正常?

如果在environment中设置calibre优先仿真的话,是不是仿真无法跑起来?

网友A:
一般来说MOS管会被放在单独的一行,我猜你可能是没看到
建议用config做后仿,随便找个什么教程学一下,不难的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623/7043031056001134.s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MOS管会被放在单独的一行,我猜你可能是没看到
建议用config做后仿,随便找个什么教程学一下,不难 ...

好的,多谢哈,我参考一下;

目前calibreview有问题的话,有人用PEX产生specture format的后仿参数,这个可以代替calibre view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MOS管会被放在单独的一行,我猜你可能是没看到
建议用config做后仿,随便找个什么教程学一下,不难 ...

这个config流程我看了一下,这个是在后仿参数正确提取的基础上做的吧?

然后这个virtuoso是哪个版本的,还没用过spectureS哎;

现在就是后仿参数没有提对,导致前仿后仿的DC参数都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config流程我看了一下,这个是在后仿参数正确提取的基础上做的吧?

然后这个virtuoso是哪个版本的, ...

不懂spectre参数的view看界面应该是老版本了,可能是5.1之类的吧
你用的版本选spectre
DC参数变化,不一定是仿真方法的问题。也许是你的版图里有一段连线电阻太大,IR drop改变了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spectre参数的view看界面应该是老版本了,可能是5.1之类的吧
你用的版本选spectre
DC参数变化,不一 ...

目前寄生参数都是提对了,只是calibre view与spectre仿真存在一些不匹配,所以后仿会报错;

还是选用DSPF的输出形式,在ADE中只要include一下就好了,方便快捷,后仿结果也是对得上;

网友(2025-07-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老哥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