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 to group

楼主(2021-12-21):
有人知道这个工具怎么用吗? Add to group?啥意思?

网友:
就是变成group啊

网友A:
这个是TransParent Group吧  大概作用是隐藏Group可以直接在同层选中Group里的东西   去建一个Group试试作用吧  很好理解的

网友:
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group在不被ungroup的状态下,就可以在不进group的时候直接对group内部的东西进行操作。大致意思就是让你的group变成打散的状态,但关掉那个开关就又会变成group。

网友:
就是让一堆你要放在一起的东西打包成固定的方便挪动类似于cell;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是一些习惯(个人感觉用的不方便,估计是个人没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ransParent Group吧  大概作用是隐藏Group可以直接在同层选中Group里的东西   去建一个Group试试作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