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65工艺passivation以及metal layer的问题

楼主(2021-12-21):
请教一下SMIC65两个工艺问题,
1.下图是不是表示SMIC65工艺必须有两层passivation?而不是客户可选的就像metal  option那种,只选择一部分金属层次?

2. 1P6M_1TM和1P8M_1TM两种不同的metal option,TM在硅片里的物理高度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TM是离最后一层薄层金属(分别是M6和M8)距离是一样的?

网友:
1. 如果不做RDL,用PA1即可;如果做RDL,就需要用到PA1+PA2;
2. 记得T的处理方式,针对一种metal option,比如1P6M,top metal可以是u/z/r等不同厚度的金属层;S的工艺可看一下它的design rule手册;

网友:
1,不是必须有两层PA    RDL 跟封装有关系  可以根据需求去选择
2,TOpmetal 往往比中间层厚的,所以一般顶层电流能力比较其他强。具体厚度也是可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