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的采样求组

楼主(2021-12-21):
大家好,在后仿系统的ADC输出的snr时,adc的输入为1M的正弦波,采样率为16M,不满足相干采样的要求,这样对ADC输出做dft,请问得到的snr有效吗?

网友A:
不能说完全无效,但几乎没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完全无效,但几乎没有参考意义

确实,我仿真得到的SNR的确和相干采样差距较大。我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将输入改成与1M很接近的频率,比如997KHz,这样我用16M去采样,似乎可以满足相干采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