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metal 和正常的metal的区别,以及他们叠放会连起来吗?

楼主(2021-12-21):
求助:dummy metal 和正常的metal的区别,以及他们叠放会连起来吗?

网友:
不会,放在空的地方要符合rule的space;区别是metal是用来连接的,dummy Metal是用来做其他作用的

网友:
叠放起来会短路

网友A:
这两层其实是同一块mas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层其实是同一块mask

大佬请问是OPC的dummy layer 和真实的metal 同一层MASK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是OPC的dummy layer 和真实的metal 同一层MASK嘛?

应该是的,我做的工艺里面DRM里面有说OPC dummy的rule 跟drawing 层的layer是一样的。如有错误,欢迎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是OPC的dummy layer 和真实的metal 同一层MASK嘛?

多一层mask 就是多一层的钱。而且dummy本身就是为了平整的;顺便还能省点刻蚀剂(这个我说的)

网友(2022-05-01):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的,我做的工艺里面DRM里面有说OPC dummy的rule 跟drawing 层的layer是一样的。如有错误,欢迎各位 ...

谢谢  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