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噪声整形(Noise Shaping)会改变量化噪声的能量吗?

楼主(2021-12-21):
如下图所示,9.6是没有噪声整形的量化噪声频谱,9.7是有噪声整形的量化噪声频谱,书上说这两个量化噪声的总能量是一样的。为什么噪声整形不会对量化噪声的总能量产生影响呢?
噪声整形不是会频谱乘以一个传输函数吗?最后算积分总面积的时候难道不需要算这个传输函数吗?

网友A:
不知道他这里怎么计算的,严格说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详见Marcel Pelgrom书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第3版,第10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他这里怎么计算的,严格说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详见Marcel Pelgrom书Analog-to-Digital Convers ...

谢谢你推荐的书~仔细读了一下,所以其实Noise Shaping之后,量化噪声功率由于不相关叠加的原因会增加一倍对吗?
所以如果后面的滤波器做得不好,noise shaping也有可能反而增大噪声贡献。

网友(2022-04-22):
Integrate[|1-exp(-jw)|^2, {w,-pi,pi}]=2,说明是2倍;
昨天看到一个更简单的,Z域NTF(z)=1-z^-1,时域冲击响应h(0)=1, h(1)=-1,后面都是0
根据帕萨瓦尔定理,功率就等于1+1,1^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