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三章共源共栅章节,例题3.21

楼主(2021-12-21):
第77页,例题3.21,这个M2的电流ID2是怎么算的呢?求小伙伴指导下,谢谢

网友:
M1出来的电流是g_m1 * V_in,R_p 和 M2源极阻抗 两个电阻分流

网友:
这是用小信号推的,如果用等效电阻分流的话,会简单一些

楼主:
十分感谢哈。。问下这个Vx/Rp为什么是负号呀?   后面Vx(gm2+gmb2)为负号是因为输出Vout接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哈。。问下这个Vx/Rp为什么是负号呀?   后面Vx(gm2+gmb2)为负号是因为输出Vout接地吗

是电流流向,小信号的电流全部是由gm1Vin产生的,Rp上的电流+(gm2V2+gmb2Vbs)=gm1Vin,Rp往地上流的电流为Vx/Rp,所以往gm1Vin里面流的电流为-Vx/Rp,Vx=-V2=-Vbs,所以gm2V2+gmb2Vbs=-gm2Vx-gmb2Vx

网友:
我也没搞明白,难道不是M2源极出来的电流给M1和Rp分吗,这个结果看起来好像是M1的电流给M2和Rp分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流流向,小信号的电流全部是由gm1Vin产生的,Rp上的电流+(gm2V2+gmb2Vbs)=gm1Vin,Rp往地上流的电 ...

真的是太赞了   句句珠玑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