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ip核复制问题

楼主(2021-12-21):
FPGA VIVADO设计要用到128个双口RAM,配置相同,想问一下,除了一个一个例化过去,有没有可以快一点完成这个步骤的方法
配置好的IP有一个copy ip选项,但是点击这个选项会报错'

  • [IP_Flow 19-1673] Failed to find file 'blk_mem_gen_0.mem' while importing IP 'blk_mem_gen_0_1'. This is a mandatory source file and must exist for import to be successful. Please ensure this file exists.
'翻译:
[IP_Flow 19-1673] 导入 IP 'blk_mem_gen_0_1' 时无法找到文件 'blk_mem_gen_0.mem'。 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源文件,必须存在才能成功导入, 请确保此文件存在。搜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什么相关的解决办法,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触VIVADO,有很多地方还不熟悉,现在需要同时使用128个ram,我以为需要生成128个ram然后例化128次去 ...

是的,前提是ram的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A:
接口信号命名有规律的话,用FOR循环例化

网友B:
generate或者脚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信号命名有规律的话,用FOR循环例化

例化不是太麻烦,主要是调用IP核要一个个的配置过去,这个过程挺费时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化不是太麻烦,主要是调用IP核要一个个的配置过去,这个过程挺费时间的。
...

没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是配置相同,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一个去配置呢?只生成一个然后例化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既然是配置相同,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一个去配置呢?只生成一个然后例化不就好了
...

刚接触VIVADO,有很多地方还不熟悉,现在需要同时使用128个ram,我以为需要生成128个ram然后例化128次去使用这128ram。那按你的意思,只需要配置一个ram,然后例化128次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前提是ram的配置是一样的

豁然开朗,非常感谢

网友:
very nice,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
如果全部流程都在vivado中实现的话,可以利用XPM原语,可以参考ug9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信号命名有规律的话,用FOR循环例化

大佬,我百度一些情况,发现博客例子中都是使用generate去控制统一个寄存器的不同位数,例如 将generate生成展开:
.dina(datain[1])
.dina(datain[2])
.dina(datain[3])

我想用generate去完成不同寄存器的控制(寄存器名称有规律),例如
将generate生成展开:
.dina(datain1_1)
.dina(datain1_2)
.dina(datain1_3)

不知道是否可行,我试着写成下面这个样子,但是dina接口那行会提示‘undeclared symbol datain1_i ,assumed default net type wire’,不知是否有问题。
genvar i;
generate
    for(i=1;i<=8;i=i+1)
    begin :RAM1
        DP_RAM_18X128 RAM1_i (
          ...
          .dina(datain1_i),
          ...
        );
    end
endgene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nerate或者脚本吧

大佬,我百度一些情况,发现博客例子中都是使用generate去控制统一个寄存器的不同位数,例如将generate生成展开:
.dina(datain[1])
.dina(datain[2])
.dina(datain[3])

我想用generate去完成不同寄存器的控制(寄存器名称有规律),例如
将generate生成展开:
.dina(datain1_1)
.dina(datain1_2)
.dina(datain1_3)

不知道是否可行,我试着写成下面这个样子,但是dina接口那行会提示‘undeclared symbol datain1_i ,assumed default net type wire’,不知是否有问题。
genvar i;
generate
    for(i=1;i<=8;i=i+1)
    begin :RAM1
        DP_RAM_18X128 RAM1_i (
          ...
          .dina(datain1_i),
          ...
        );
    end
endgenera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百度一些情况,发现博客例子中都是使用generate去控制统一个寄存器的不同位数,例如 将generate生 ...

明显不行啊,对于编译器来说 datain1_i 只是一个寄存器,datain【i】才是一组寄存器啊。如果想要的宽度不是1,可以定义成datain[8*(i+1)-1:8*i]这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行啊,对于编译器来说 datain1_i 只是一个寄存器,datain【i】才是一组寄存器啊。如果想要的宽度不 ...

感谢大佬回复,还想请问一下,假设有10个[7:0]位宽的数据。除了您论述的方法,构造成 8乘10的数组 (reg[7:0] datin[9:0]),然后用generate例化,datain。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还想请问一下,假设有10个[7:0]位宽的数据。除了您论述的方法,构造成 8乘10的数组 (reg[7 ...

应该是可以的,你自己写段代码试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你自己写段代码试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百度一些情况,发现博客例子中都是使用generate去控制统一个寄存器的不同位数,例如将generate生 ...

generate不能把RAM1_i ,datain1_i中的i按genvar展开
只能支持,(i)
不妨试试下面的,我没测试过

`define RAM1(i)   RAM1_``i
`define datain1(i)  datain1_``i

genvar i;
generate
    for(i=1;i<=8;i=i+1)
    begin :RAM1
        DP_RAM_18X128 `RAM1(i) (
          ...
          .dina(`datain1(i)),
          ...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