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将工艺库中的层次改变名称

楼主(2021-12-21):
foundry提供的工艺文件将某层定义的名称定义为“NOBIAS”,现在需要将“NOBIAS”改为“NOSHR”,请问要如何操作。我直接将techfile.tf和display.drf中的"NOBIAS"修改为"NOSHR",打开版图LSW显示的名称仍然为"NOBIAS"。请问
除了修改这两个文件,还要进行什么操作。谢谢

楼主:
大神们,怎么操作呢

网友A:
不需要改名字,你最后给foundry的gds只有number号,你只需要确保你这两个名字的得到的gdsnumber是一致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改名字,你最后给foundry的gds只有number号,你只需要确保你这两个名字的得到的gdsnumber是一致的就 ...

谢谢。已修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