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电路中加入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1-12-22):
(图片)

网友A:
防止大电荷对击穿栅,vin输入过高,上面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使输入对管的Vgs在二极管Von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大电荷对击穿栅,vin输入过高,上面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使输入对管的Vgs在二极管Von左右 ...

感觉很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大电荷对击穿栅,vin输入过高,上面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使输入对管的Vgs在二极管Von左右 ...

这个现象该如何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现象该如何修改

增加摆率,在不考虑频率补偿的情况下,适当减小①后面的n管面积,适当增大②上面一排p电流镜的宽长。你的输出级是怎么接的,没有用电阻导到地?,VFB是不是经过电阻分压的。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