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欧姆电阻原则

楼主(2021-12-22):
在做esd的版图设计时常常会要求遵守1欧姆原则,这个1欧姆是怎么得来的,不遵守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是指ESD通路上的电阻要小于IC路径上的电阻,让ESD电流走低阻抗路径。1欧姆不是绝对的,先进工艺有的要小于1欧姆,具体要根据Rule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ESD通路上的电阻要小于IC路径上的电阻,让ESD电流走低阻抗路径。1欧姆不是绝对的,先进工艺有的要小于1 ...

有些工艺里面就没有这条rule,那怎么定这个值呢?这个值是基于什么考虑得来的呢?1欧姆是低阻抗路径,那2欧姆就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工艺里面就没有这条rule,那怎么定这个值呢?这个值是基于什么考虑得来的呢?1欧姆是低阻抗路径,那2 ...

就是电源bump到clamp,clamp到地bump的电阻。Design rule 的ESD guideline 里有。

网友B:
一级保护到二级保护之间会有一个200欧的电阻 总的输入静电电流1.3A 允许流到二级保护的电流是26mA,那么另一边的电阻就可以出来了。大致是这样子,这个值也就是一个参考值,一般都是根据经验来的

楼主(2023-05-05):
好像我看到的不同工艺的designrule,这个值都是1欧姆,为什么呢?

网友:
如何仿真呢

网友:
1ohm是一个参考值,根据经验来的
比1ohm高可能导致减少HBM pass voltage
仿真??? 跑pex extract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级保护到二级保护之间会有一个200欧的电阻 总的输入静电电流1.3A 允许流到二级保护的电流是26mA,那么另 ...

想请教为啥二级的电流是26mA呀?

网友:
大部分工艺都没有这个1欧姆原则, 这只是针对2KV ESD的一个方便大家理解的描述
tsmc 对此有说明,不过他们给的这个说明并不正确,比如R1这个电阻多大都其实都不影响

网友:
tsmc关于1欧姆的描述,其实R1是不需要算在里面的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为啥二级的电流是26mA呀?

同问

网友(2023-11-12):
HBM2k的基本要求是3ohm,工艺文件上有的。

网友:
二级这个算法不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