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算法移植出现问题

楼主(2021-12-22):
求助各位大佬。本人最近在做高速信号处理的算法移植,算法在Vivado上面RTL功能仿真过了,后期的时序也是收敛的没有违例,但是上板测试的时候计算的结果就是不对。
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从哪儿找出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急急急急

网友A:
如果仿真没有问题,编译后时序通过,理论上上板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你仿真用的是固定的数据,建议你用rom存储起来,把你算法的输入部分替换成rom中存储的数据,然后一步一步查中间结果。
然后lz需要注意你的高速信号处理算法,编译后的算法吞吐率是否满足实时处理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仿真没有问题,编译后时序通过,理论上上板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你仿真用的是固定的数据,建议你用rom存 ...

感谢提供解决方案!目前已经做过数据从ROM中输出,接着做了长时间的时序后仿真,修改了实现后仿真没有问题,但上板测试还是同样的问题。。。
然后就是请教一下如何判断算法吞吐率是否满足实时处理的要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解决方案!目前已经做过数据从ROM中输出,接着做了长时间的时序后仿真,修改了实现后仿真没有问 ...

你如果仅仅是FPGA实现,个人认为做时序后仿真意义不大,直接上板调试即可;
关于吞吐率,我是这么理解的:比如你的系统设计目标是100MByte/s的吞吐率,那么,如果系统的工作时钟为100MHz,数据位宽为1byte,就是每拍时钟都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字节的数据。如果设计出来的电路在100MHz时钟驱动下,中间处理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数据丢失,那么输出的数据也是每拍时钟都有一个有效的数据。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B:
功能仿真过了和上板测试没过用的输入激励都是一样的吗?如果输入都是一样的,那么就需要逐个模块的定位了,可以用二分法。如果不一样是不是你的仿真覆盖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仅仅是FPGA实现,个人认为做时序后仿真意义不大,直接上板调试即可;
关于吞吐率,我是这么理解的 ...

  做后仿真的原因是在于,一是后仿真是最接近实际板载,二是模块实在太多想知道内部信号在哪儿开始出现了错误,于是就做了后仿真,用于观察内部单个的信号。数据吞吐率的化应该没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仿真过了和上板测试没过用的输入激励都是一样的吗?如果输入都是一样的,那么就需要逐个模块的定位了, ...

感谢答复,仿真的数据来源是一样的,准备采纳单个模块测试,仿真覆盖率没有接触过,马上研究一下。感谢!

楼主:
统一感谢各位大佬,问题已经解决!
问提出在了FPGA的数据收敛,例如当一个数值2,在FPGA中通过移位实现除以16时可以收敛为0,但是对于-2,其移位实现除以16只能收敛到-1,这个-1在我设计的系统中处于数据累加的位置,就一直存在不断累计,短时间的仿真(几十万的数据仿真,由于是高速系统其实在实际中不足1s)对数据影响不大,但实际上板测试之后,经过几分钟之后(数以十亿数据处理),-1不断积累就导致数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