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createTextDisplay 函数用法求助

楼主(2021-12-22):
exp:
1:cv=geGetEditCellView()
2:inst=dbFindAnyInstByname(cv ”I0")
3:tdMaster=dbOpenCellViewByType("tranTst" "iopin" "symbol')
4:assoc=car(setof(i tdMaster~>shapes i~>objType =="label" &&i~>theLabel=="[@terminalName]"))
5:obj=dbCreateTextDisplay(assoc inst 230 t 10:0 "lowerLeft" "R0" "stick" 1 t nil t t t "mylabel" nil)
**************************************
大师们,第五行这个函数里的“assoc”这个参数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想运行dbCreateTextDisplay()这个函数,那么”assoc“和“inst”这两个参数我该如何设置,我看了help文件还是不怎么理解。

网友A:
assoc 是一个变量,接收等号右边返回的满足搜索条件的那个inst的label。其中,搜索条件就是I0这个inst的Master cell的label==[@terminalName]。所以 assoc就是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soc 是一个变量,接收等号右边返回的满足搜索条件的那个inst的label。其中,搜索条件就是I0这个inst的Mas ...

谢谢。我已经理解assoc 的含义了

1:cv=geGetEditCellView()
2:inst=dbFindAnyInstByname(cv ”I0")
3:tdMaster=dbOpenCellViewByType("test" "test_1" "layout')
4:assoc=car(setof(i tdMaster~>shapes i~>objType =="label" &&i~>theLabel=="I0"))
5:obj=dbCreateTextDisplay(assoc inst 230 t 10:0 "lowerLeft" "R0" "stick" 1 t nil t t t "mylabel" nil)

但是当我运行时报wraning:dbCreateTextDisplay: label associate textDisplay requires the label be in a different cellview

而当我把label放到另一个cellview时,又报:

wraning:dbCreateTextDisplaynly master cellview label can be an assoc. of textDisplay
大师,请问如果我想运行成功dbCreateTextDisplay()我应该怎么办
再次谢谢大师

网友(2024-03-03):
dbCreateTextDisplay(pin~>net~>term pin list("text" "drawing") list("justify" "orient") list(0 -4) "centerCenter" "R0" "roman" 2 nil nil t nil t)

对于生成pin的td可以这样写

实际上,finder里面有写
Associate of the text display. This can be a label in a master cellview, a property, or a dbObject whose attribute t_attrName is to be displayed. See the attribute tables later in this chapter for lists of attributes for objects that can be displayed. Like labels, properties and attributes of master cellviews and terminals can be the associates of text displays that you create in the cellview where that master is instantiated. Such text display objects are called cross-cellview text displ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