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对应的电路图——Sigma_Delta调制器

楼主(2021-12-22):
如图,simulink图和对应的电路图,想问一下,simulink中的反馈回路上的a1,a2,a3系数在电路图中体现在哪里,求助大佬

电路图

电路图

matlab

matlab

楼主:
有大佬在线吗?帖子要沉啦

网友:
我也没看见反馈电容在哪里,应该省略了。。

网友A:
这是什么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书?

cmos模数转换器的设计与仿真

网友B(2022-05-09):
看了一些书上的图,是反馈回路中的电容比吗,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些书上的图,是反馈回路中的电容比吗,也不是很懂

是的,是采样、积分电容的比值,但是照着他这个做的不对,请问您知道怎么用simulink确定相应的电路指标吗(比如运放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采样、积分电容的比值,但是照着他这个做的不对,请问您知道怎么用simulink确定相应的电路指标吗 ...

我也小白,不懂,增益因子目前理解就是电容比值,simulink积分器带不带延迟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小白,不懂,增益因子目前理解就是电容比值,simulink积分器带不带延迟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

有区别

网友(2022-12-18):
老弟, 这个对应的等效信号流的增益, 比如a1 是反馈增益,那你讲反馈电容和积分电容的大小比例推一下就知道了。反正你要明白信号链的各处增益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