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阻抗

楼主(2021-12-22):
碰到一个电压负反馈减少输出阻抗的电路,手算遇到了点麻烦,请教一下大佬们
这里为什么他能将M2等效为一个电流增益为1呢?
还有我画小信号的时候也很奇怪,M2的电压如何定义呢?按照他给的,直接接地吗?

我也会继续想一下,想到了就回来写。

网友:
如图所示

如图

如图

网友A:
兄弟,论文名称或者论文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感谢!不过为什么这里MP和MP1的D会一样啊?如果按这样的话M3不就“死”掉了?还怎么流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论文名称或者论文能分享一下吗?

Switch-less Adaptive Feed-Forward Supply NoiseCancellation Technique for Capacitor-less LDR
一篇提升PSR的LDO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不过为什么这里MP和MP1的D会一样啊?如果按这样的话M3不就“死”掉了?还怎么流电流呢
...

那两点电位我没要注意。。哈哈。不过M3不会死啊,即使源极漏极电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Switch-less Adaptive Feed-Forward Supply NoiseCancellation Technique for Capacitor-less LDR
一篇提 ...

好的,谢谢兄弟,我对优化PSR不感兴趣,优化PSR有很多手段,我看你写的可降低输出阻抗,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看看能不能找找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