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高阻点和低阻点

楼主(2021-12-22):
最近看到运放的高阻点和低阻点,有点疑惑,哪类的特征表明它是高阻点、低阻点?它有什么意义(对电路)?如果一个电路只有高阻态点没有低阻态点会怎么样?相反,如果只有低阻态点没有高阻态点会怎么样?有没有相关文献或书籍当参考资料的,请各位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高阻点一般接容性负载,低阻点一般接阻性负载。共源极、共栅级、共源共栅输出一般是高阻,共漏级输出一般是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阻点一般接容性负载,低阻点一般接阻性负载。共源极、共栅级、共源共栅输出一般是高阻,共漏级输出一般是 ...

感谢,看到一个博主的blog里写高阻点,即节点对地电阻为高,如两个mos的漏极相连;低阻点,即对地电阻为低,如mos源漏相接;看了一些电路觉得都对得上,不知道对不对。另外,对于一个运放,通过高阻点和低阻点分析对运放本身的各种参数有什么帮助和影响呢?希望给予指导。

网友A:
可以简化分析呗 知道哪里是高阻点 ,直接把前级变成等效成一个gm跟一个输出电阻。高低阻跟频率、增益、psr、电流都有关系,具体我还有点模糊,你可以问一下这个朋友@jokerxb ,希望有大佬能够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化分析呗 知道哪里是高阻点 ,直接把前级变成等效成一个gm跟一个输出电阻。高低阻跟频率、增益、psr ...

好的,已经指导了很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