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port-timing -begin_end_pair 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2-22):
-begin_end_pair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start_end_pair吧,Reports the worst path for each startpoint-endpoint pair in the design, including all violating startpoint-endpoint pairs by default, or all startpoint-endpoint pairs with slack worse than the value specified by the -slack_lesser_than option if that option is used. The number of paths reported is limited to 2000000 unless -max_paths is used to exceed this.

网友:
哪个工具的命令

网友:
very nice, thank you so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