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仿真中的问题

楼主(2021-12-22):
在用TowerJazz的pdk仿真时碰到这个error,改了尺寸也不行.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sca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scale

试着改了 scale是1 scalem是1.0e-6 我把1改大了点不行

网友:
图上不是写了设个option叫soft_bin=allmodels吗?

网友:
是不是后仿真?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https://bbs.eetop.cn/thread-907686-1-1.html